关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电流

楼主(2009-11-20):
大家都知道,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有一个范围,就是小于最小工作电流起不到稳压作用,大于最大工作电流稳压管则会损坏。最大工作电流则是IZM,或者如果没有给出Izm,则可用最大功耗除以稳压值便可算出。
那么,在稳压二极管的datasheet中,哪个参数是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呢?是IZT,还是VZ-IZ曲线中的0.1mA?  多谢啦

网友A:
一般参考Vz,就是Zener Voltage,在此电压下的 Zener 动态阻抗最小,相应的电流就是稳压管的反向工作电流 Izt。另外其中 Izm 是由功率限制而得出的最大反向电流。至于最小电流从图上可见似乎0.1mA也可,但关键是确定 Izt 和 Izm。

网友B:
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用的过程中我是参考I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