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隔离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关于电源隔离的问题最近在做一个系统需要三路+5V的电源,为了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将其进行隔离处理;现有如下三种方案,小弟不才,初入此道,望诸位高手指点一二,说说各个方面的优缺点,
(这个是一个称重工业用的称重变送器的主板系统,它包含了AD模块,标准电流输出模块,继电器输出模块,按键显示模块,通信模块等)
1、交流的8V电源分别通过三个整流桥供给三个LM2940将其稳压在+5V如下图所示

2、交流的8V电源通过一个整流桥然后供给三个LM2940将其稳压在+5V如下所示

3、交流11V左右的电源通过一个整流桥供给LM7808稳压在+8V然后再分别提供给三个LM2940稳压在+5V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小弟在线伺候

网友A:
兄弟,看不到你的图纸

不过从你的描叙来看,你这个没有实现隔离哦

要实现隔离,建议用变压器做。

很简单的自激式电路即可。

看你用的是变送器,功耗不大,多抄几个温度变送器的板子就知道这个电源、隔离等怎么做了。

注意抄国内的,国外的现在用的超薄的变送器已经用的不是传统的变压器了,抄也抄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啊!要实现隔离的话,是不是需要使用变压器上独立的线圈供电?但是我用的变压器只剩下两组线圈了,一个5.6V一个16V的,现在还有AD模块的参考电压、继电器电源、单片机电源。现在我使用5.6V的提供给继电器用,16V经过7808稳压在+8V再经过两个LM2940稳压在+5V分别供给AD模块和单片机。不知道这样有没什么问题呢?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
实现隔离的话,是需要使用变压器上独立的线圈供电!
以我做电子秤的10年的经验,电源隔离要在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当然要用到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