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我刚接触S3C44B0X这块ARM,有些问题很迷惑:
1.需要外扩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上电后将程序搬运到SDRAM中运行。我的问题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执行指令每次都要去SDRAM中搬运程序,那执行数据会降低吗?片内的CACHE是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2.SDRAM中也可以分配数据,片内的数据区只有8K。分配的时候会和程序存储区冲突吗?

以前一致接触的是片内有大FLASH和SRAM区的处理器,所以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A:
1. 片内cache就是用来改善你所担心的问题的。
2. 在编译器的连接文件或选项里定义好数据段和程序段,编译器会根据你的定义来分配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

楼主:
如果S3C44B0X工作在16位模式下,外部地址总线A0会有变化吗?还是已经被CPU屏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芯片的数据手册上肯定会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