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复数不等式

楼主(2009-11-20):
(无正文)

网友A:
复数是一个平面。

楼主:
回2楼

谢谢回复,我知道是个平面,并且2个复数也不能比较大小, 但是这个不等式是来自 环路增益稳定得到的不等式
T(S)>-1 ,书上写当T(S)的模值=1时,T(S)的角度就要小于180度, 那怎么得来的~?我想知道数学过程~

网友A:
没说不能比,而是说是在一个平面上“比”。画一条直线-1 + i y,落在此线右面的点全都符合条件。由于是求角度A(没规定模),所以A只能是在纵轴的右面。

你所说的小于180度,应该是这个不等式e^(j*A) >  - i。

楼主:
回4楼
这个小于180度是书上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HWM能给出数学过程么~?

网友A:
回5楼:

抱歉,在四楼中没注意其模是 1。e^(j*A)在复平面上就是一个半径为1圆为为原点的圆,e^(j*A) >  - 1就是其圆在直线-1 + i 右面的所有点。由于在-1 + 0i 点上圆和线相切,故除去此点外所有圆上点都满足不等式。因此,当A != (2N+1) π 时成立e^(j*A) >  - 1。若只考虑0到π则就有A < π(按度数算就是A < 180度)。

网友B:
我怎么理解为只要不是180度就行呢!看不出来一定要小于180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