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MC 接地时还可不可以连接仿真器进行仿真?

楼主(2009-11-20):
请问MP/MC 接地时还可不可以连接仿真器进行仿真?

我在用C54xx TI dsp,具体来说我用的时C5416,我在熟悉一块前人做的一块板子,现在的情况连不上仿真器,报告说不能识别目标板的CPU,我用示波器量过了,能看到CLKOUT引脚出来的输出振荡信号,说明C5416已经工作了,其他的芯片供电也没有问题。板子上的MP/MC引脚直接接地了(MP/MC=0),而且没有跳线,上电直接运行片内rom的bootload程序。

不过有资料说,在仿真时要将MP/MC设置成1,不让片内ROM映射到程序空间,也就是不用让片内bootload程序运行以便进行仿真,可是我的板子直接将MP/MC接地了。

不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是可以仿真,是不是可以连接到仿真器上?

谢谢!

网友A: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鉴于你的晶振能正常工作,建议楼主:
1、检查一下你的JTAG的接法是否正确;
2、检查你的XRS引脚,即DSP上电复位电路,DSP上电时需要一个低电平;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朋友!

经过这几天的查阅资料,首先,mp /mc接地应该可以仿真的,没问题,别人先前就这么做过。

再就是关于连不上仿真器的问题,我查过了,我的板子上是reset信号是经过了一块CPLD,然后才接到
DSP上,而且这个reset线还和别的信号有逻辑关系,我在进一步实验,有结果再报告给大家。

谢谢!

网友B:
:lol恭喜楼主了,好新的共享下

网友C:
既然是前人调试过的板子。我觉得在妥善保存的前提下,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你看看你的软件把。也许ccs就没装好。也许仿真器驱动没装好。甚至有可能usb口(如果是usb仿真器的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