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插头的安全问题

楼主(2009-11-20):
前两天买了一个艾美特的欧式快热炉。号称“防水”“浴室用”。但是它的插头是两相的。我担心会不会漏电呢?为此我打电话问厂家,答曰此乃双重绝缘,符合国标,要我放心。
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网友A:
那东西不能叫“两相插头”。
只有一相,怎能叫两相插头?叫单相插头还差不多。

网友B:
弄根接地线,另外加装漏电保护开关安全些.
最安全的是大容量储水型电热器,断电后再用,就电不着了.

网友C:
楼上啥意思? 好专业的名词

网友D:
看不懂吗?

叫你再串个漏电保护器啊
或者等谁烧好了拔掉插头再洗澡

网友E:
应该叫三线或两线插头,重要的安规用电器必须采用3线电源线或明示专门的接地点和接地方法,仅靠绝缘是靠不住的,绝缘材料会老化,也会被外力破坏,接地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没有,自己去加个地线吧,当然加的位置很可能是有讲究的,且接地回路必须良好。

网友F:
试试看看 用表测试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