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手怎样学好单片机呢?

楼主(2009-11-20):
现在我遇到一个困难,希望学单片机的学哥们能帮我指教一下。我现在是大二学生。已经学完了大部分课程。现在想做一些东西,但不知从哪做起。先从哪里做最好。谢谢。

网友A:
可以学习一下PROTEUS.

楼主:
我们现在用protel画图

网友A:
PROTEUS可以不用硬件仿真单片机。

网友B:
1.多干、多看、多问。
2.珍爱生命,远离PROTEUS。

网友C:
不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在电路仿真软件上,要放也要放在仿真电路上不要放在仿真MCU上。把类似232,SPI,I2C,红外,LCD等基本的东西一个个搞过去。有时间的话,搞个小玩意自己玩玩。

网友B:
学单片机内核可以仿真,如果学单片机硬件想靠仿真,不知道死多惨。

网友D:
没楼上说得这么严重.

关键是要知道,proteus仿真和现实有时候对不上,
有这个心里准备就行.

在没有硬件的时候,可以先用proteus仿真,节约时间,
然后上硬件调.
即使不行,再次要修改的地方也不多.

网友D:
还有就是proteus使用的时候,
有一点千万注意,就是器件模型可以选择为ANALOG和DIGITAL,
当器件模型ANALOG非常占用CPU资源,
结果稍微大一点的仿真几乎跑不起来.

如果器件只用作数字逻辑仿真,
选择器件模型为DIGITAL比较好.

网友D:
另外,lpc21xx等ARM的I2C外设模块模型有BUG,
还有就是有少数MCU的外设不能用中断方式仿真.
lpc2000系列的IO口线模拟时序有的时候有问题.

lpc2000其他的都还不错.

至于proteus仿真PIC,则非常好用,BUG很少

网友D:
而且可以在PROTEUS里面实现源代码级别调试.

对于ARM仿真来说,支持elf格式源代码级别调试

proteus的I2C调试器和SPI调试器也非常好用.

网友D:
proteus的外设也很丰富,
常用温湿度传感器,
段式LCD,
点阵LCD,
以及单片机常见的外围IC都有.

确实非常不错.

网友D:
proteus可以作为一个组建动态嵌入到MPLAB中,
调试更加方便,
proteus支持PIC16,PIC18,PIC24,DSPIC33,
可以说是学习PIC的好东西.

网友B:
我承认这个软件做得很好,但是他违反了硬件设计的准则。世界上有两个一样的软件,但是没有两个一样的硬件,硬件设计的精髓就是在设计要求和实际供给的元件之间找到平衡并且留有足够的余量。
会用proteus只能说你是一个单片机程序员,而不能说你是一个硬件工程师,应为实际生产中的很多问题会让你傻眼,因为自己是搞硬件设计的,所以才这样说哈。 machunshui兄共同探讨。

网友E:
好几年前玩过。

神奇确实神奇。

不过,确实有些问题。

个人认为用来做教学不错。

完全依赖来做产品不行。辅助设计吧。

网友D:
啥东西都不是一步学习成的.
至于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嵌入式开发工程师当然靠proteus是远远不够的.
PROTEUS肯定不能完全代替硬件,
但作为单片机学习和辅助设计确实很便利.

网友D:
proteus仿真一些小项目的逻辑功能还是可行的.

网友C:
学单片机,主要学的还是编程,以及和外围的接口,集中精力为好,再上个PT,够呛的,了解PT和PT的BUG,又得折腾。一开始学太多不大好。

网友C: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精力先搞编程(搞个DEMO板),有好处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好的见解。

楼主:
五一单片机编程是用c语言好,还是用汇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