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否理解成差分放大器?

楼主(2009-11-20):
一端输入始终为零,一端输入信号,那把它看成个双端输入的放大器行不行啊?

网友A:
这个是典型的反向电路设计么

楼主:
是的,我知道,当它是个差分不行吗?一端始终为零。可否理解成运放放大的是两输入端的信号差,也就是输入和地之间的差值?

网友B:
运放和通常的差分放大是有差别的。虽然运放形似“差分放大”,但是因为其开环增益非常大(理想情况下理解为无穷大),故只能在具有深度反馈的场合下使用,此时的增益将只由反馈网络确定。

通常的差分放大则不同,它自身具备一定的有限增益,从整体上看没有反馈(虽然可以用几个运放加反馈组合而成)。

楼主之图是一个典型的由运放构成的反向比例放大电路,不是通常所谓的差分放大。

楼主:
运放的输入级都是差动输入的呀,也就是说差动输入级的输出,是和本级的两个输入端信号的大小有关系的。假设这个反相放大器,正端始终为0输入(接地),反相端在正、负2V内摆动,此时差动输入级的输出肯定是与正、反相输入端都有关的,如果电路没有放大,那运放输出也是在正、负2V内摆动。
    可是如果正相端接个1V的Vref,电路本身没有放大的话,运放输出应该只在正、负1V内摆动了吧?

网友C:
差分:两端大小相同、极性(相位)相反
差分放大:放大差分部分,抵消共模部分(两端平均值)
这个电路也可以把R3接地端接另一个输入,但它不是差分放大
判断方法很简单,把两输入端短接到同一个信号上,看输出是否随输入变,不变就是差分放大,变就有共模增益

网友D:
楼上大忽悠:lol
此电路不能理解成差分放大。
OP的同相输入端再接个与R2等值的电阻到地就是差分放大了。
置于共模增益和差分放大扯不上关系。

网友E:
8楼对的

网友F:
运放本身是差分,为何不可看成差分电路?
重要的是分析反馈。楼主是不是把单端电源考虑进来而忽略了此电路应需要双电源?
想要用单端电源,必须考虑偏置问题。

网友G:
OP的同相输入端再接个与R2等值的电阻到地就是差分放大了
也可以用一个仪表放大器,直接输入一端接地,一端输入就可以实现差分放大了

网友H:
这种运放是差分输入,不是差分放大。差分输入后又经过一放大,最近的结果就是放大器不是差分放大的

楼主(2009-12-22):
这个问题是这样引出的:我在做一个电子指南针,地磁传感出来的信号非常微弱1~2mv,并且需要差分放大,运放又只能用单电源供电,我随便找了个运放做了实验,效果不理想,单电源供电加偏置后,输出有比较大的飘移,稳不住,监测偏置电压是稳定的,不知道为什么漂移。
    忽然又想到了差分放大的实质,差分放大不就是放大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吗?那如果其中的一个信号是固定的电位点(比如地电位),那这个时候不是就可以把楼顶的电路理解成差分放大了吗?只要INPUT不小于零,这个信号差就会永远大于零,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放大此“差分”信号?

网友I:
  1. 随便找了个运放做了实验
运放还有随便找的?什么型号?

网友J:
差分放大按楼上个别网友的理解应该是完全对称的,共模放大倍数为0的放大器。
此电路为典型的电压并联负反馈,其中同向端通过电阻接地,Ui+=Ui-=0,共模抑制能力很强;
另外为了降低Iib偏置电流的影响,R3=R1//R2。

至于差分放大的问题,首先应该理解运放的构成,运放的输入级本身就是一个差分放大输入级,然后经过电压放大,再经过电流放大(功率放大),比如OP07的推挽射极跟随输出。

网友K:
哇  好乱

地磁传感出来的信号非常微弱1~2mv,并且需要差分放大,运放又只能用单电源供电,我随便找了个运放做了实验,效果不理想,单电源供电加偏置后,输出有比较大的飘移,稳不住,监测偏置电压是稳定的,不知道为什么漂移。

我之前也做过,貌似也是稳不住

网友L:
唉...
真的乱。这么多帖,没几个对的。

网友M:
以我认为,不是差分!

网友N:
明显不可能是差分。 7楼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
改变输入共模电压,输出不变才能算差分放大。把电路看成下图就很明白了,改变V2,输出明显会变。

网友O:
讨论的很精彩!
学习了!

网友P:
运放的输入级确实是由差分放大电路组成的,输入分为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
所谓单端输入,信号加到一个输入端与地之间,另一个输入端接地(这两地是相连的,同地);
而双端输入,指信号同时加到两输入端(此处得注意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差别)。
这里,我建议楼主采用双端输入,即运放两输入端分别接信号源的正负端,因为单端输入时,在差模信号输入的同时总伴随着共模输入。
另:“输入始终为零”和“接地”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概念的吧?

网友Q:
7楼说的非常对,差动放大器即输入有变动,输出才有变化,貌似两输入端要求平衡。
楼主的电路貌似属于共模输入模式,并非差模出入模式,也就无需谈差动放大咯。:lol

网友R:
应该不是差分

楼主:
我看了楼上几位的回复,有个问题出来了:其实我很明白这个电路是个典型的反相放大,现在主要想知道这种接法能否放大一个差分信号(其中一个信号端接地的差分信号),我这样说可能有人觉得不可理解或者绝不可能。可我是这样理解的:即便运放的外围电路不是按照差分放大的方式连接的,可运放的输入级本身就是一级差动放大(我用过OP07、LF442、LM356),反馈电阻从运放内部看的话也是从输出级接到差动输入级的反相端的,这样一来,运放正相端始终为地电位(如果单电源工作的话就是VCC/2),反相端是输入与反馈的叠加,于是这两个信号的差就是第一级差动输入信号差,被放大后输出。这难道不能理解成对外输入的信号形成差动放大吗?是不是还要看运放内部差动输入级的输出方式?

网友L:
LS ,差分放大是指电路的整体外部特性要如7楼所叙,而不是指IC里的某一部分差分对管。
否则那任何运放都是差分放大了。

网友B:
LZ没有仔细看前面的回答,或没有真正的理解内中的意思。

第一,差分信号通常是两个对称的信号对,原则上不会去固定某一端(如接地),否则和普通的单端信号无异。

第二,差分输入通常是两个对称的输入对,其特性(如阻抗)是相同的。

第三,作为放大器,其放大增益一定是有限可描述的(或理论上有限的)。对比之下,运放的开环增益通常是用“非常大”(理想为无穷大)来描述。

综上所述,1)楼主所说的输入信号原则上不是差分信号,2)楼主的那个图并也不是差分放大器,3)单拿一个裸运放来分析也不是“有意义”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N:
差分放大不一定要输入差分信号。也可以是2个单端信号
差分放大只放大差模量,而对共模量进行抑制。
整个电路是不是差分放大电路不能只看内部某个元件或某个部分是否是差分放大电路,要把内部所有的电路都看成黑框,只保留输入与输出的一个二段网络来分析

楼主:
对于运放两个输入端来说,如果信号是相对的彼消此长,那这个信号就是差分输入,并且是差分放大,反之是单端输入。这样理解是对的?
  那如何解决单电源供电运放放大差分信号的问题呀?

网友N:
对于运放两个输入端来说,如果信号是相对的彼消此长,那这个信号就是差分输入,并且是差分放大,反之是单端输入。这样理解是对的?
  那如何解决单电源供电运放放大差分信号的问题呀? ...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运放输入端?运放输入端是指运放的2脚和3脚
你的电路并不是直接输入到2,3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