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如何测负电压

楼主(2009-11-20):
单片机类型  C8051F020
所测电压范围 -2.4V~2.4V
计划采用片内AD转换
负电压怎么办,用差分输入可以测量负电压吗?输出的是补码?

网友A:
对,差分输入

网友B:
单片机的AD测不了负压,差分输入也不行
加电路转成正的

网友C:
加个一个加法电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AVR的片子能直接AD到付电压

网友E:
做一个绝对值,并对负值时可以出一个IO能接受的电平,以01表示正负。很多这样子电路,自己找下。

网友B:
AVR的片子也不行

网友F:
手册不看吗?哎,没有办法。

楼主:
看过了手册,负压不行,极限模拟输入是-0.3V
谢谢各位!

网友G:
对了,AD是不能测负压的,因为AD转换的参考电压是电源,如果AD口输入是0V,AD值就是0X00,如果是电源电压就是OXFF,如果要测负压只能用硬件转换,

楼主:
大家推荐一个 可以测负压的 外置AD吧   谢谢

网友H:
使用加法电路将负的电压提到正的电压,对于单片机而言ADC的输入是有范围的,你可以再用一个放大器将要转换的电压调成你想要的电压。。。
终于判断正反电压,这个在程序中完成。。

楼主:
12楼 hudengji
程序中怎么判断正反?
请指点  谢谢

楼主:
查到了符合要求的芯片,给需要的朋友列出来
AD976,AD7321-AD7329系列

网友I:
用内置的就可以的!
    一般两线制变送器就是这样的。去看一下把,对你有帮助!

网友J:
分压再抬高零点应该可以吧

网友K:
加偏置2.5V电压,把-2.4V~2.4V变成0.1~4.9V

楼主:
17楼的方案是我选择的方案之一,由于我的设计不用考虑成本所以选择了AD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