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间UART通信的距离有多长?

楼主(2009-11-20):
如题。系统中两片stm32间使用uart(tx,rx)通信,发现很多时候不成功,速率为115k。

楼主:
补充:距离为500mm。

网友A:
500mm?半米吗?如果直接用TTL电平通讯的话,长点了!具体长了多少,我也说不准
如果用232的正负15V的话,好像232的通讯距离是15米,
不过这跟速率有关,如果把速率降下来的话,通讯距离是能适当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