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产生1mv(+-1%)的基准电压精度怎么计算?

楼主(2009-11-20):
用tl431产生1mv电压,要求正负1%的误差。
我用tl431产生2.5V基准,然后用1M电阻和1K多圈电位器分压,tl431初始误差2%可以通过电位器消除,主要考虑温漂,tl431温漂30ppm/c,假如工作温度范围从10~50度,变化40度,温度造成的误差:2500*40*30/1000000=3mV、电阻和电位器造成的温漂为xppm/c,误差为:1mv*x*40/1000000 = 0.00004mv,总的误差是否为:(3mv+0.00004mv)/2500 约 0.12%,

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和计算是否可行?

网友A:
1mv电压,看看噪声吧。

网友B:
tl431出来的信号你再用电阻分压,那tl431不是就白用了么。。。

网友C:
可能是TL431基准出来的2.5V电压,比电源电压跟稳定.

网友D:
注意固定电阻和电位器的温漂不相同。

电位器主要要考虑的是机械触点变动的影响,温度引起动触片的胀缩,带来的误差可能远大于温漂。
还有潮湿,氧化,震动等的影响我想可能都比温漂要大。

电位器用于这种场合,一般都是用大电阻和小阻值电位器串联使用的,比如需10K左右的阻值,
使用9.9K的电阻串200欧的电位器来调节。这样可大大减小电位器漂移的影响。

网友C:
awey 老师 精!

网友E:
这玩意还能用电位器来调啊?也太学生气了吧!你见过谁做基准用电位器来调的?开发调试阶段还行,实际用的时候肯定不会这么做。

网友A:
这玩意还能用电位器来调啊?也太学生气了吧!你见过谁做基准用电位器来调的?开发调试阶段还行,实际用的时候肯定不会这么做。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不可以。具体看运用环境和要求

网友F: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电阻用大啦,噪音太大,产生的噪音估计都不止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