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 arm 串口硬件口线结构求助

楼主(2009-11-20):
产品中用到lpc2131的串口和dsp(3.3v)串口通讯(两个板子之间通过二十几公分的接插件连线直接相连),但现在发现2131的串口会莫名其妙的损坏。现在坏的几率五成以上,而且大部分坏的口线与地电阻非常的小,有的低于10欧,有的100欧出头。操作中不存在热插拔,而且dsp的串口没有坏过。请求各位大师分析原因,如果有IO口的结构图,请帮忙传一个。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从电路上分析一下

网友B:
恩,这个先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烧芯片一般都是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