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电路能选用贴片电容吗?

楼主(2009-11-20):
大家好。我知道在小信号放大电路中长用瓷片电容。而且大都是直插的。请问一下。这种场合能用贴片的电容吗0805封装的。能用的话应该怎样选择呀。贴片电容也分陶瓷的吗???请大家说说。谢谢

网友A:
可以
看你是做什么用的而已

网友B:
当然可以啦

网友C:
在功率不做要求的场合,都可以用。

网友D:
如对电容的稳定性要求较高,需注意电容的材料,如贴片瓷介电容中C0G、NPO、X7R等的精度和稳定性较佳,要求更高的话,还有贴片有机介质电容可选,只是相对难找一些,这时可以优先考虑选用插件电容。

网友E:
呵呵,我习惯用NPO或X7R的,精度和稳定性都很好。

网友F:
可以,只要耐压、稳定性能达到要求就可以。

网友G: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