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求助!

楼主(2009-11-20):
用c写程序时,main函数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在中断向量表的中断函数中不认识,为什么呢?在中断函数中怎么样可以使用main函数中的变量或子函数。谢谢啦!

网友A:
在中断中声明一下:
extern unsigned char ram;

网友B:
不会吧,全局变量在中断中不能用?

网友C:
在中断中声明一下:
extern unsigned char ram;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是int ,是不是还要声明int啊 :extern int ram;

呵呵,如果这样,这个编译器确实蛮能搞的拉。。。

网友D:
全局变量在中断中可以用啊

网友A:
4楼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中断程序中的全局变量:
extern _Bool f_main;
。。。。。。
extern unsigned char freq;
extern unsigned int cycle_water;
。。。。。。

网友A:
这个编译器确实比较差

网友E:
头文件包含即可。

网友F:
可以用啊

网友F:
其实我还不是很懂

网友G:
我是菜鸟,不懂

网友G:
呵呵,咱们都是来学习的

网友H:
用c写程序时,main函数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在中断向量表的中断函数中不认识,为什么呢?在中断函数中怎么样可以使用main函数中的变量或子函数。谢谢啦! ...
引用 楼主:

一、在main函数中定义的不是全局变量,全局变量要在函数的外面定义,在其他文件中使用它还需要声明是extern。
二、什么是子函数?

网友F:
没人来解决了?

网友I:
楼主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都搞不清楚:
  全局变量需在函数体外定义。

网友J:
13楼正解。

网友K:
要定义全局变量,就在程序的开头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