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屏蔽地和信号地分开的音频信号线

楼主(2009-11-20):
以下是本人在中关村在线的原创**。
发烧不求别人,自己DIY吧。技术探讨请点击链接联系作者:走进中关村_2006

线的说明:
市面2~10元的线。
市面的这一类线能用,但是只能在低端功放音响上使用。目前的低端功放音响的输入阻抗都做的很低,所以用差的线和用好的线分不太出来。听起来好像是分不出来,其实认真停还是能听分出来的。这一类线简单讲就是普通的两个导线把两个设备简单连起来。根本就没有屏蔽,这样将功放的输入阻抗做的相当地来降低功放的杂音。如果不是功放做很低的输入阻抗,可能杂音会比音乐还大声。但是功放做太低的输入阻抗。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高音损失严重,声音的层次感模糊,音场定位不清,尤其配上劣质的信号线,高音还会出现毛刺和高频交互干扰失真,使得高音刺耳难听。朋友可以自己把这个线剪断看看截面。可以看出没有屏蔽,线心支数少,线芯发黑(氧化)、线都钢性比较强(甚至会扎手,铁丝或底含铜铁丝)。另外这一类线因为里面只有几个芯线结构简单,往往在和链接头结合处断掉,致使系统无声或者杂音跟打雷一样,这点大家应该都会有亲身经历吧。这一类的线成本价格不会超过1元。
市面10~40元的线,
这一类线基本是屏蔽线了,但是基本以铁丝为主,也有铜线和含铁铜线。这一类线用起来虽然还可以,但是在好一点的功放上也会有所明显差别。但是统说价格还是不很准确,这个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水份,本人在采购线材时发现线芯看起来都是铜线,为什么颜色差那么远,为什么钢性差那么远,后来剪线的时候发现钢性强的铜线丝会吸在铁剪刀上,喔,原来是含铁铜线。这样就张了一个心眼,带着磁铁、小刀和万用表去买东西。这一类的线成本不会超过3元。
超贵线(像怪兽线之类的)
国内怪兽线很少,真正怪兽线都会在几百元以上,国内所谓的怪兽线基本都是山寨版(说到这里打住不说这个了)。线材所谓的无氧铜线,不是零电阻,只是电阻值比较低而已,几元的线电阻有几欧。这次我推出的线电阻很低。请看下面的说明
本店DIY线说明:
双屏蔽线材,采用特殊的电器结构方式做线,适合朋友摩机

上图是差得线,本店没有采用。

本店用的线,虽不是业界所谓的无氧铜线,但是电阻极低,也性价比相当高。
测试电阻:一卷(供应商说80米),测试芯线电阻为7.5欧,折合一米的电阻0.093欧。屏蔽层为2.3欧,这个一米的电阻是0.028欧。1.5米的劣质线的信号线和地线电阻大概都是3欧左右,这个一米的电阻是2欧左右,相差多少倍?朋友看看就知道。
磁性测试:不被磁铁吸附
柔性:拨开后的铜芯线柔性相当好。但是整线的柔性少许要差一点,因为屏蔽层,双胶层、抗拉纤维等的原因。
线心支数:红白线各34支,屏蔽网为14组7股线编网。这里说明一下,信号频率越高,趋肤效应就越强。趋肤效应就是信号在导体的表层走。所以要很顺利的通过高频,就是要增加导体的表面积。信号的频率越低,就要求线的电阻值越低。解决这里两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采用多股优质铜芯细线的办法。如果采用多股银线或者金线就更好了,当然就不适合在我们这篇**里面来烧了,呵呵!
特别处:
本店做的信号线,虽然采用了双芯屏蔽线,但是未做双通道的信号线,原因在:
  1.用两天双芯双屏蔽的信号线来做立体声信号线,左右声道信号完全分开,提高整个系统的分离度。
  2. 屏蔽层本来是只应该起屏蔽作用,不应该又起屏蔽作用又走信号(信号地线,是信号的回路,在大电流底下地线回路最容易产生地线寄生自激)。屏蔽线做的好,能提高系统的高音,使系统的层次感明显增强,音场定位准确,尤其是消除高音的毛刺特别明显。低的线材的阻抗能明显的提升低音的动态和延伸低音的频响。能使低音收发自如,不会拖泥带水浑浊不清。
  3.在保证信号回路的畅通前提下(信号和信号地产生的信号回路),把屏蔽层分离出来起到真正的屏蔽作用。本店做的线在两端都分别连出屏蔽端子,用于锁定在设备的机壳上(具体说明请看下面说明)
线构造(原理)
红线为信号线,白线为信号地下。信号源设备(如DVD播放机)的信号通过红线流到负载(功放)的输入端,然后通过白色线流回信号源设备的地线中,构成一个独立的信号回路。而空间的干扰信号被外面的屏蔽铜网和锡箔接收到后挡在信号线外面直接导入金属机壳后再通过电源线的地线流入大地。干扰信号无法进入系统。
接地的办法有很多种,不能说哪种最有效,哪种最好,只能说因地制宜的实验调整,这就是发烧界中惯用的名词:摩机。下面把信号源(比如DVD机)叫A端,负载(比如功放)叫B端,方法如下(都要求AB端两个设备都已经接大地):
  1. A端接外壳,B端接外壳。
  2. A端接外壳,B端接大地(比如自来水管)。
  3. A端接外壳,B端悬空
  4. A端接大地,B端接外壳。
  5. A端接大地,B接大地
  6. A端大地,B端悬空
  7. A端悬空,B端接外壳
  8. A端悬空,B端接大地
  9. A端悬空,B端悬空
说明:
   1.红线接莲花头的中心(信号)
   2,白线接莲花头的地,也和莲花头外壳相连了
   3.黄绿线为屏蔽地线,是直接和信号线的屏蔽地线及锡箔相连的。
   4,只有红白线在信号回路里面起作用,在要求不高的情况小两个黄绿线不用管他。但是这样有点浪费,也有点偏离我的初衷!
   5.因为是diy,包装只有塑料贷和运输包装。
自己DIY的价格在30多元*币左右,市场售价在50~200元不等。当然咯,市场的线没有本人这样设计的,这种方法在有效的成本投入里做出最好品质的产品,不行你试试做做,看有没有区别。

大功告成

楼主:
发烧不求人,教你DIY发烧音频线之二(实战篇)

2009-11-20 09:40:51    编辑 | 删除 | 技术 |  评论(0) |  浏览(17)
上篇基本上是讲述了设计思路、原理和特点。在这里重点是一步一步的将制作流程以图片形式表达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按照图片自己DIY。怕麻烦的也可在我店铺购买:走进中关村_2006和声卡音箱专卖店  先准备好材料:8毫米热缩管,12毫米热缩管,镀金RCA端子,接地线,接线片,双芯高级屏蔽线

   制作工具:压线钳、电烙铁、小螺丝刀、焊锡、热吹风(打火机也可以)、剪刀、剥线钳等。为了方便,最后有一个带有RCA座的设备,这样焊接或者拧接RCA头时可以先插到这个设备的座子上再工作就比较方便一点。

  具体制作流程以图片形式叙述:
      ①做好地线

事先套好外层热塑管

从编制层里抽出两股来做外接地线的线头,其他编制要保护好

保护好剥出的屏蔽线

剪掉多于的屏蔽线,然后在口处再套上热塑管

套上插头尾套后含上插头,如图片篮圈处。因为这个插头原本为同轴线设计的,这里设计的信号线采用双芯屏蔽线来做单声道信号线,故采用红线作信号线,白色线作信号源的地线(信号回流线),屏蔽层才做真正的屏蔽和地线功能。这个在上篇**中有详细叙述。

把黄绿色的地线与抽出来的部分编制线连接起来并用热塑管套住。记得,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有两个要领:①红白芯作为信号源的信号和地线(回流)。②屏蔽的地线(黄绿线)和白色地线不要连接在一起。保证屏蔽地线和信号地线真正分开。

套好外层热塑管

楼主:
实战篇的图片不好贴上了,有朋友想看看的请点击3楼的网址直截进入本人中关村在线的博客。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到http://shop35342974.taobao.com/或者http://shop33991799.taobao.com

楼主:
本人在中关村在线上博客的“实战篇”地址:http://blog.zol.com.cn/1428/article_1427821.html

网友A:
写得不错。
不过,很希望在理论方面多交待一些。比如,面临什么现状,线材为什么这样精挑细选,解决什么问题,现实性和行进性的矛盾……等等

网友B:
写得很详细,但我认为现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