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Lis3lv02d I2C读取问题

楼主(2009-11-20):
按datasheet上说明地址是0011101,那么我的i2c是否配置为3A,?
现在的问题是按lut1lut的I2C函数,返回bus_busy,我的管脚设置肯定没问题,

楼主:
代码大概是
I2C_Comm_Init(I2C1, 10000, 0x3A);
re1=I2C_Comm_MasterWrite(I2C1, 0x3A, 0x0F, Tx1_Buffer, 2);
re2=I2C_Comm_MasterRead(I2C1, 0x3A, 0, Rx1_Buffer, 2);
仿照读e2的程序改成这样了,为啥不行呢,
还有我发现读e2prom的程序里,slave_address7写成A0或者是其它的什么似乎都行,哪位能稍加指点啊,刚学这些不懂,推荐个资料我自己看也行

网友A(2012-05-22):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