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能用11.0592的晶振?

楼主(2009-11-20):
我的芯片是STM32F101RBT6,接外部的11.0592的晶振后程序可以运行,但是在调试窗口中看到的OSC的频率还是8M的,并且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的数据也不正确。这是什么原因呢?
明明我都把HSI关掉了,程序也能运行,这说明外部晶振也已经运行了啊,但是为什么MDK显示的确是8M呢?

楼主:
高手帮我看一下设置的哪里有问题呢?
我都换成12M的晶振了,但是MDK中还是显示的OSC为8M。崩溃啊。。。。。。。

网友A:
这么一点困难就要崩溃啦,神经太脆弱了吧?:lol

改变外部时钟频率后,还要相应地改变程序中的参数,软件不会自动检测晶振频率的。

以前有很多这种帖子,你找找看。

楼主:
呵呵,谢谢香主,我忙活了差不多一下午了,还没搞定。
以下是我程序中的RCC配置代码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11.0592MHz * 3 = 33.177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RCC->CR &= ~(u32)0x00000001;//
  }
除了这些参数,还需要设置别的什么吗?软件中在哪里修改晶振频率呢?

楼主:
HSE_Value,你藏的好深啊!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啊,将HSE_Value的值改为12M之后,重新下载程序调试,在MDK中看到的OSC怎么还是8M呢?
还需要改哪里呢?
RCC_GetClocksFreq()这个函数要在哪里用呢?HSE_Value也只在这个函数里用到了。

楼主:
改了HSE_Value的值为12M后,现在的串口收到的数据倒是正确了,单就是在MDK中显示的OSC总是8M,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配置一下Keil的参数

网友C:
加油啊,别被吓到了

楼主:
TO8楼:如何配置keil的参数呢?
我发现只有更改了keil安装文件夹下的stm32f10x_conf.h文件中HSE_Value值,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那以后要是有两个不同的产品用了不同的晶振,每次编译两个程序的时候都要把HSE_Value的做修改,这样岂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A:
如果有两个不同的产品用了不同的硬件配置,比如使用了不同的晶振或芯片配置,为避免混淆,最好的办法是把用到的系统文件拷贝到字节的项目下,这样不同的项目都使用自己专用的头文件。

楼主:
终于发现了,原来是在Options for target下的target中的Xtal栏中可以设置晶振为11.0592M。

网友D:
做51时就有这个选项,仿真是软件的?

网友E:
不可能吧

楼主:
原先没有用过keil,所以对这个不太熟悉。
在Options for target下的target中的Xtal栏中设置晶振为11.0592M后,只是调试时keil会在PRCC这个界面中显示正确的各个时钟。

网友F:
呵呵,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G:
呵呵,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