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和Imageon 3200类似的显示芯片吧

楼主(2009-11-20):
有MPEG解码功能。这个只是支持320X240。我希望找到一个800X600的。或者640X480的也行啊。最好是PCI接口的。或者LOCAL总线接口的也行。必须是低功耗的。1.2W左右吧。主要目的是当显卡用。同时作为解码的协处理器。找了一天了,没有合适的。谢谢

网友A:
用fpga自己做一个吧。

楼主:
用FPGA可不是我个人能够玩转的。要是能够玩转,然后流个片,转行了。

网友B:
有一个东西可以支持你们上面说的哪个 ...

网友A:
只有有钱,就能玩的转。

楼主:
4楼指点一下吧。别说话留一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