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发板上可执行文件不能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P 请大侠解决这个问题:在linux pc机上由arm-linux-gcc 编译的可执行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时出现错误提示
用arm-linux-gcc -o test   test.c时
# ./test
./tes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出现这个提示

后用arm-linux-gcc -static test.c -lstdc++ -o test
# ./test
Segmentation fault   //出现这个错误提示

程序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int main()
{
  printf("hello ubuntu!\\n");

   return 0;
}

pc机环境为ubuntu9.10   2.6内核     开发板内核为2.4
偶用minicom用zmodem协议传到开发板上
是不是因为pc机用的是2.6内核,开发板用的是2.4内核导致的?
还是minicom传输协议的问题?
或者是。。。。。?
希望解答下,在这里谢过!!

网友A:
arm-linux-gcc -o test   test.c
你再试下,它没有提示没有找到文件,可能下载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下载完后可以ls看看有没下载成功!

网友A:
还有就是注意修改权限chmod下!

楼主:
当我发现运行不了时,我检查过下载到开发板上的文件没有问题,权限我也是改成可读可执行后才下到板上去的,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还感谢楼上的,哈哈!

网友B(2013-08-19):
小哥,我现在在PC机Linux环境下用arm-linux-gcc上生成生成了hello.o的文件了,能指点一下怎么下载到ARM开发板运行吗
说说下载过程吧。

网友C:
你得选择同样版本的交叉编译工具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