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滤波器内部结构是什么?

楼主(2009-11-20):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瓷片,两面镀金属作为电极。
工作原理和石英晶体是一样的。

楼主:
相当于一个电容吗?滤波范围一般多大?

网友A:
陶瓷滤波器有两个电极三个电极四个电极等等,绝对不能认为相当于一个电容。
“滤波范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滤波范围?理论上只有一个谐振点,但实际有一个小带宽,非常非常小。

楼主:
有点明白了,应该是谐振点的频率就是该滤波器让通过的频率。
信号经过滤波器后,出来的就只有一个频率了。如超外差式收音机的465K中频。
“滤波范围”:指的是高通、低通、带通、带阻滤波器的频率响应范围。

网友C:
理论上陶瓷滤波器等效为LC谐振回路,具体可以上网搜索关于石英晶体的资料,一般都会有等效电路的。
它Q值很高,因此带宽很窄

网友D:
陶瓷滤波器

陶瓷滤波器是由钎钛酸铅陶瓷材料制成的,把这种材料制成片状,两面覆盖银层作为电极,经过直流高压极化后,它具有压电效应。所谓压电效应是指,当陶瓷片受机械力作用而发生形变时,陶瓷片内将产生一定的电场,且它的两面出现与形变大小成正比的符号相反、数量相等的电荷;反之,若在陶瓷片两面之间加一电场,就会产生与电场强度成正比的相械形变。陶瓷片具有串联谐振特性,可用它来制作滤波器。

1、两端陶瓷滤波器

上述的单个陶瓷片就构成两端陶瓷滤波器,其结构、符号、等效电路如图1c所示,其电抗特性曲线如图2所示。

整个陶瓷滤波器的并联谐振频率

式中C为C1和C0串联后的电容值。

当信号频率f < fp时,陶瓷片相当于一个电容;当f = fq时,陶瓷片相当于短路;当fq <f < fp时,陶瓷片相当于一个电感;当f = fp时,陶瓷片相当于开路;当f > fp时陶瓷片又相当于一个电容。

2、四端陶瓷滤波器

两端陶瓷滤波器的通频带较窄,选择性较差。为此,可将不同谐振频率的陶瓷片进行适当的组合连接,就得到性能接近理想的四端陶瓷滤波器,如图3所示。

       陶瓷滤波器的工作频率可从几百千赫到几百兆赫,带宽可以做得很窄,其等效Q值约为几百,它具有体积小、成本低、耐热耐湿性好、受外界条件影响小等优点。已广泛用于接收机中,如收音机的中放、电视机的伴音中放等。陶瓷滤波器的不足之处是频率特性的一致性较差,通频带不够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