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启动问题

楼主(2009-11-20):
电路板的电源是用一个DC-DC隔离模块。DC-DC模块的输出24v接了3路LM2576,分别转换成5v,3.3v,1.2v电压。上电时电路中有一路LM2576不能正常工作。计算电路正常的工作功耗,应该还不及DC-DC模块的一半。菜鸟初步估计是上电瞬间几个LM2576消耗电流太大,导致模块在上电瞬间过流保护,于是把其中一个LM2576延时使能,电路能工作了。接着又把3个LM2576换成LM2596,不加延时使能,电路也能正常工作。于是有个想法:LM2596的开关频率高,电感的电流“阻碍”作用更强,对输出的那个电容充电会慢一点,启动时电流也相应小一点,不知道对否?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呵。

网友A:
是这样的,可适当加大电感,或减小电容,降低上电的冲击电流。

软件控制使能端,不要同时启动,也是可行的

楼主:
谢谢蚁力神大侠,让我心里确定了一下!

网友B:
LM2576和LM2596的内部电路不一样,LM2596在上电时,开关管是处于关闭状态,而LM2576在上电时,开关管是处于直通状态。所以结果不一样。

楼主:
看来要仔细去研究一下内部结构了

网友C:
LM2576和LM2596的内部电路不一样,LM2596在上电时,开关管是处于关闭状态,而LM2576在上电时,开关管是处于直通状态。所以结果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有这说法,领教了

网友D(2010-10-14):
没有电路 没法讲

网友E(2015-01-13):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网友F:
电路形式上:它们是否串联?…
  如果是:建意后两路用三端稳压芯片!
  如果不是:参考楼上的!…

网友G(2016-07-03):
学习了。最近搞一个LM2576的板子,上电就出现短路现象,检查各元件没有出现错焊和短路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