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关于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

楼主(2009-11-20):
U8 buffer[512];
U32 offset;
read_single_block(buffer);
offset = *(U32 *) (buffer+0x1c6);

在我的44b0板上运行上面最后一句就会产生数据中止异常

上面最后一句的目的是想将buffer里第0x1c6开始的四个字节表示的大小放到offset里

网友A:
offset = (U32 )* (buffer+0x1c6);
这样可以么?

网友A:
要不这样offset = (U32 )(* (buffer+0x1c6));
再不行就用移位,或了!

网友B:
2楼的应该不行吧

楼主:
终于明白为什么会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offset = (* (U16 *) (buffer + 0x1c6)) + ((* (U16 *) (buffer + 0x1c8)) << 16)

offset = *(U32 *) (buffer+0x1c6)里面的0x1c6不能被4整除,也就是说0x1c6低两位不全为0
就像offset = *(U16 *) (buffer+0x03)也是错了,因为0x03不能被2整除

网友C:
楼主这是非对齐的字访问。
对内存的字访问的地址要字对齐,半字访问的地址要半字对齐。使用指针并强制类型转换的时候的确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网友C:
突然觉得楼主的写法还是有点问题,buffer+0x1c6这个值恰好能够半字对齐,如果把0x1c6换成0x1c7,还是会有问题。我觉得还是这样把握些:
offset = *(buffer+0x1c6) + ((*(buffer+0x1c7))<<8) + ((*(buffer+0x1c8))<<16) + ((*(buffer+0x1c9))<<24) ;
虽然这样代码效率降低了,但通用性好。

楼主:
突然觉得楼主的写法还是有点问题,buffer+0x1c6这个值恰好能够半字对齐,如果把0x1c6换成0x1c7,还是会有问题。我觉得还是这样把握些:
offset = *(buffer+0x1c6) + ((*(buffer+0x1c7)) ...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问题以解决

网友D:
字节对齐是要注意的。呵呵。

网友E:
我只能说我还是个菜鸟

网友F:
终于明白为什么会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offset = (* (U16 *) (buffer + 0x1c6)) + ((* (U16 *) (buffer + 0x1c8))
引用 楼主:

像7楼说的那样,这个解决方法其实并不保险。
ARMv5及以前的版本都有对齐问题,ARMv6及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