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有效值的另一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最小值为零的方波的有效值是 占空比 开根号,然后乘以方波峰值

那这公式,对方波电平宽度有何要求?

假如占空比都为百分之五十的方波,一方波高低电平宽度为100US

                                             一方波高低电平宽度为1S

而这两方波,根据公式来算,有效值都一样,但若作用与同一电路,所产生的电流不同,这如何理解??

是不是这公式对方波的电平宽度有限制还是?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09-11-21):
这个  我觉得你不能把他拆开了看   比如10k和100k赫兹的方波  你测出来应该就是一样的~~
只是个人见解  错了还请指正

网友B:
但若作用与同一电路,所产生的电流不同
电流不同?楼主测过?

网友C:
Urms^2=U1^2/N+ u2^2/(1-N),N为占空比

网友D:
这两方波,根据公式来算,有效值都一样,但若作用与同一电路,所产生的电流不同,这如何理解??

好问题。不知道你所说的电路是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E:
纯电阻性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上,这和负载是否电阻性有什么关系?

网友F:
注意线路的分布参数,在MHz级,器件的分布参数已不可忽视,如引线电感,轴型电阻的ESL。

还有引线的分布电感,趋肤效应。

下面是1米长的0.75mm^2,皮厚1mm绞合线的电抗测试数据:

频率(khz):     50      1K    10K   20K    40K    80K    160K
电抗(mohm):  50      52     60     85     140    280     700

0.75mm^2的半径为0.4887mm, 25摄氏度,铜的穿透深度在18.3Khz时等于为0.4887mm, 故而在20K频率以上,电抗猛增

网友F:
而且,方波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电压是方波,回路电流形波不见得是方波。上升/下降沿会有过冲,延迟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贴个图;
如图:P60输出PWM方波,P61每750MS输出一个高电平;
而且11.3V处接稳压电源的11.3V;
我试过,当P60输入方波高低电平宽度为30US时,稳压电源显示电流为30MA
当高低电平为180US时,稳压电源显示为80MA;占空比都是百分之五十;
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我觉得这高低电平的脉宽应该有个了限制:
比如 ,一方波高低电平宽度为100US
           一方波高低电平宽度为100S

那..............

网友B:
这根本不是方波有效值问题。
脉冲宽度较大时平均电流也较大,估计你的磁芯进入磁饱和。

楼主:
谢谢!

那在一个电路中,如何区分:电流在此元件上的作用是有效值,电流在另一个元件上的作用是平均值,谢谢。

网友B:
有效值,无论是电压有效值还是电流有效值,与负载无关。
有效值说的是:“如果”该电压或电流作用于电阻,与另一直流电压或电流作用于该电阻,发热量相同。
通常我们说网电源是交流220V,这个220V是有效值,与你施加在什么负载上无关。

网友C:
有效值最好把负载当成纯阻性负载下的等效功率。
如果是容性或感性负载,会对交流信号有阻抗而衰减,对实测有影响

网友G:
LZ最好先搞清楚什么叫作RMS再说!

网友B:
15楼显然对有效值定义还不清楚。

网友C:
我说的是实测问题,和定义没关系.
就像10楼的结果.其实就是频率的关系.

按定义算有什么用,lz的疑问估计就是实测结果和定义结果不同.

网友B:
18楼:实测有效值,可以用有效值电压表,或有效值电流表,这些电表与负载性质没有关系。

网友C:
18楼:实测有效值,可以用有效值电压表,或有效值电流表,这些电表与负载性质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说10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