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向量表和为零的疑问

楼主(2009-11-21):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说即使保留中断的位置不为DCD     0xb9205f80,程序也不会有问题,我用LPC2131试了一下,的确如那个网友所说。也就是中断向量表不为零也可以。

网友A:
脱机运行会有问题。 除非被下载工具自动调整了向量和,例如Flashmagic

网友B:
下载工具会自动调整的。
比如我的mcuisp
EP868T脱机下载也会做这个工作。

楼主:
我用NXP的ISP烧录软件烧录的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