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能触发MCU开机?

楼主(2009-11-21):
这个电路是一个产品电路的一部分,出现奇怪现象:
与电脑USB联系的部分是通过光耦隔离的,MCU这边是通过开关触发开机的,但是没有触发开光的情况下,插上电脑USB线与产品连接后竟然莫名其妙的就开机了(不是每次都出现,插拔5次会出现1次莫名开机),跟点按开关开机一样的...实在无法解释了...
期待中...

网友A:
SI是非自锁开关吧?你复位电路开机的吧?

网友B:
最大的嫌疑就是你两边共电源了,也就说:虚假隔离

楼主:
最大的嫌疑就是你两边共电源了,也就说:虚假隔离
引用 网友B:

隔离 真正的隔离,MCU采用3.3V锂离子电池供电的

楼主:
SI是非自锁开关吧?你复位电路开机的吧?
引用 网友A:

开关非自锁,开机是外部中断触发的

网友C:
有没有捕捉到pin37的波形?
估计是U2上电不稳,导致pin37 IO有干扰

楼主:
有没有捕捉到pin37的波形?
估计是U2上电不稳,导致pin37 IO有干扰
引用 网友C:

PIN37用于向光耦(再到CP2102,再到USB)发送信号(单向),不是用来接收信号的

网友C:
PIN37用于向光耦(再到CP2102,再到USB)发送信号(单向),不是用来接收信号的
引用 楼主:

这个跟IO方向没有多大关系.

5次出现1次,问题很容易重现.  重点监测一下这些信号是否正常吧: pin37,TXD,MCU_VDD.

楼主:
这个跟IO方向没有多大关系.

5次出现1次,问题很容易重现.  重点监测一下这些信号是否正常吧: pin37,TXD,MCU_VDD.
引用 网友C:

PIN37这个引脚不是外部中断的引脚,不会误触发开机,只有PIN39外部中断才能触发开机

楼主:
原因:在插USB线的时候有些干扰信号串到P00引脚,因为开关的线比较长
解决办法:在P00的引脚上接一个贴片电容104,抗干扰能力明显增强
结贴

网友D:
感觉是上拉不够

网友C:
原因:在插USB线的时候有些干扰信号串到P00引脚,因为开关的线比较长
解决办法:在P00的引脚上接一个贴片电容104,抗干扰能力明显增强
结贴
;-------------------------------------
请问有没有更详细的测试. 比如干扰波形,干扰源是从哪里进去的.

因为我有个产品,也有类似的现象,所以对此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