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32S2Z这款芯片抗干扰能力到底如何?

楼主(2009-11-21):
STC12C5A32S2Z这款芯片抗干扰能力到底如何?
我把该芯片的样板直接安装在数控机床的控制箱内可以吗?
该芯片有没有明确的资料,我的资料是几个系列的几个产品的资料,也没有明确区分是哪款片子的,看着很累,我现在要马上选择是用STC的还是PIC的,各位务必帮忙(没有用过stc的),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不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过,车载产品已投产,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抗干扰能力不只是MCU的事,还有其它多种因素影响

网友C:
抗干扰能力取决于你的设计。机床上用的话,输入输出加个光藕隔离,电源用好点的,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控制部分跟输出接口部分电源要隔离。EMC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不仅仅跟MCU有关系。想软件,硬件设计,PCB设计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可以,不过该做的抗干扰的措施都要做

网友F:
在硬件抗干扰措施合理的前提下才能考虑选择MCU,硬件不行,选哪种MCU都不行。

硬件做好了,STC或者PIC的OTP都行,但PIC的FLASH要差些

网友G:
把硬件和软件相应的抗干扰措施做好,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H:
STC的,用过一次,那资料看的你能吐血。国内生产的器件貌似都有这个毛病,技术文档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