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介面操作软件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如题:

楼主(2009-11-21):
(无正文)

网友A:
好多语言都可以

网友B:
一个臭皮匠气死三个诸葛亮

网友C:
对此感兴趣

学VB可能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D:
反正可视化开发都较容易,如果硬要用C代码来做,也能做出来,不过先要人工费较多时间做界面的坐标计算.俺当年用BC平台下做过一个简易型的.

网友E:
做界面的东西多了,VC VB JAVA  c#  QT  GNOME 。。。。。

网友F:
VB VC delphi  等等  稍微高级点的都可以

楼主:
好像21IC很少有关于做介面软件这方面的讨论,一时对这个感兴趣,可无从下手,从没接触过,只是略懂点C语。

网友G:
21ic是电工论坛,讨论这个是比较少。你可以去csdn看看

网友H:
我用wxWidgets,不用人工计算坐标,它有wxSizer对象自动确定坐标,你只要告诉它相互包含关系和相对位置/比例即可,它还可以在运行时当用户改变窗口大小时自动帮你调整里面的GUI对象大小,这点我很喜欢。

网友I:
任何一种PC平台编程语言都可以,也有很多现成控件可供调用,VB可能是最简单的,但要做到兼容性最佳,恐怕还是得用C。

网友J:
LZ对软件编程这一块看来不是一般地CAI。
不过,其实很容易,一个小时你可以学会做出上面的界面来。

网友K:
VC++,delphi都可以呀。

网友L:
初学者或者为了实用派上用场 建议vb 我对于上位机也是不怎么了解 为了效率我就选择用vb编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