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v变压器整流滤波输出的电压驱动led 12v的模条...

楼主(2009-11-21):
(无正文)

网友A:
整流滤波产生的电源不够稳定,通常需要稳压。小功率可以用线性稳压,较大功率最好用开关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一点呢 如果 我的功率要到10w 线性稳压 应该选择什么器件呢

网友B:
想问下LZ,什么是LED模条?是将多个LED串到一起组成的吗?

网友C:
LED是电流型器件,损坏的原因不是过压而是过流,只是过压和过流在常规电源上往往有直接联系,还要考虑电网电压波动问题,故应该采用一级稳压器,10W的话应该直接用AC-DC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d模条 就是一般 3个led还有一个电阻串接在一起模条和模条之间是并联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多谢LZ的回答。你说的模条是指三个LED和一个电阻组成的结构吧?

网友A:
10W输出,用开关电源比用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线性稳压成本要低一些,故应该首选开关电源。

网友D:
开关电源和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加线性稳压的成本分解点在6W左右,6W以下用变压器成本合适,6W以上用开关电源合适。

如果要计算PCB和产品的运费,一般到3W左右就是成本分解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