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放大器的输入共模饱和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1):
今天看到书上提到:“对于仪表放大器而言,如用AC(电容)输入耦合而没有一个电阻性的路径返回到电源地,输入共模电压将上升直到放大器处于饱和状态,为防止这一问题,通常用一只高阻值的电阻把每个输入端和地相连。”
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没有电阻路径返回电源地的时候共模电压会上升?
2,这里说的饱和是不是指输入共模电压达到放大器可承受的最大输入?还是指其他?
还望高人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1、由于输入偏置电流存在。
2、也有可能指输出达到饱和。

网友B:
不一定是上升,而是不定状态。
接电阻是给输入一个直流偏置,让运放工作在最佳状态。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在下明白了

网友C:
没有这个直流路径时,一是相当于悬空,偏置电流没了回路,二是如果有电容,就会由于偏置电流的存在而产生输入电压的积分效应。

根据这个解释,你可以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D:
原来是这小子。。。

网友E:
受教了。最近一块板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对地接上电阻就好了。使用的是信号发生器做输入,接电阻直流耦合。奇怪的是,他们说第一版的时候,也是没接电阻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俺先请教你的嘛,然后你很忙,我就到论坛上发帖了。至于后来的答案我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受了其他大虾的指点才理解的。
嘿嘿……

楼主:
不过还是再次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我再把我的理解用公式推导一遍:电容上U=Q/C
U为电容电压,Q为电容上电荷量,C为电容容量。
当没有释放电阻时,差分放大器的内部电流源(以AD620为例)会对耦合电容充电(即电荷积累)。每次外加信号的变化都将导致耦合电容上存在电流(即电荷移动),但是由于放大器的输入引脚无释放电阻,电容与输入引脚相连的那端无法将累积的电荷释放(应该是非常慢),这样会导致电压一路飙升,很快就超过了放大器能承受的极限(即饱和)。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C:
OK。
我说是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