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坏了以后可以修吗?

楼主(2009-11-21):
(无正文)

网友A:
换个晶体试试

网友B:
一般摔坏的都是晶振,拆开换个一样频率的即可。

楼主:
自己拆?还是让别人维修的拆?以前没拆过哦,而且都是封死的,怎么拆啊?

网友C:
先施以技巧,
技巧不行改暴力,
暴力不行……俺没见过暴力不行的。甘地说过:非暴力,就不合作!

楼主:
怎么连个螺丝都没有``怎么拆?就算是砸,也要知道晶震大致的位置啊!

楼主:
全部割开吗?大致位置在哪里?

网友D:
大学里修了一门叫暴力与技巧的课,从那以后就没有我拆不开的东西。但有些却合不上了,后面想想了原因:那门课我只得了良

网友E:
顶9楼的
有点搞笑成分

网友F:
芯片摔动了

网友G:
用木棒对角敲,力度轻点,外壳基本不会损坏的。

网友H:
我用过的爱国者的产品的质量也就是个山寨的水平

先找个工具识别一下主控,在找一个主控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拿刀子沿缝隙撬,一般都可以撬开再差不多粘回去
换点东西试试

网友I:
把它撬开吧,用点工具

网友J:
偶的优盘,本来是壳子松了,很容易就拔掉了,露出PCB,于是就滴了几滴热熔胶,总算固定了。
可是后来又拔松了,想猜开,结果用力一拔,芯片把断脚了,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