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9-11-21):
我想 问哈  是不是所有的贴片三极管1脚2脚3脚对应的是B E C

网友:
我想 问哈  是不是所有的贴片三极管1脚2脚3脚对应的是B E C
引用 楼主:

你上面的提问
所有 两个字显得太过绝对了 , 让我难回答
至少我见到的SOT23封装的8050,像一个 品 字,脚位如下

    上C
左B   右E

网友A:
常见的排序就有两种:BCE和EBC,还有其它异形排列,切不可绝对断言。

网友B:
上C
左B   右E
-------
目前能见到的,以这种的排列的多;好象各种的都有。

网友C:
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

网友D:
看手册,一切OK!

一般是    C             也有        C
          B        E                      E       B

网友E:
一般是    C
          B        E

基本PNP NPN 的SOT-23封装的都是,但不排除个别情况。

网友F:
至少我用过的三极管是这样,个别不是这样的可能是我没见到过吧!

网友G:
不是的  也是针对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