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USB

楼主(2009-11-21):
做USB设备,上位机的驱动全部都需要自己写吗?买的芯片有没有相关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写好的低层驱动,我们根据不同设备自己再调用人家写好的来写。由于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对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概念。哪位高手说说哈,谢谢!

网友A:
选择一个好芯片很重要!!!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楼主:
哪位大牛给说哈,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说一下。

网友B:
要说的实在太多了,还是自己静下心先找资料踏踏实实了解起来比较实在。在学习测试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实在搞不清楚再来问,把测试的条件和结果都列出来,相信会有人帮你一起分析的。

网友C:
做USB设备,上位机的驱动全部都需要自己写吗?买的芯片有没有相关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写好的低层驱动,我们根据不同设备自己再调用人家写好的来写。由于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对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概念。哪位高手说说哈,谢谢!

   去公司做东西,一般都有别人之前写好的程序做参考。

网友D:
要看你想做的是啥东西, 现在很多控制类的都走HID 是不需驱动的.

网友E:
一般厂家都会给你常用驱动的,但不会给你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