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3的问题

楼主(2009-11-21):
下来三个版本,装了N次,用是能用!!
可编辑是发现鼠标的光标不随字体走,比如输入main,输入完后鼠标的光标在i与n之间!!!
其他的输入也老是这个问题!!真郁闷!!
还有一个Tab键像是隔了以前keil UV2的两倍!!!

真的是烦躁!!只能用KEIL UV2了!!!
不知道有谁有没这问题!!!

网友A:
都用UV4了?

网友B:
我的UV3也那样。

网友C:
也许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D:
在配置中改一下字体吧 网上找找 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E:
改一下注释的字体就可以了,我的也是那样,改下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F:
6楼正确

网友G:
Tab键的距离可以设一下
View------》Options-------》 Editor 设一下tab的数值应该就好
===============
现在用KEIL UV2  有个问题是按回车后光标总是到下一行的最左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可以按回车后光标可以在下一行的与上一行的开头相同的位置

楼主:
一: 光标问题
  Keil uv3 中会出现光标定位不准的问题,对程序员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
  修改方法:打开Keil文件夹下的Tool.ini文件做如下修改
       NAME="User", "w"
       EMAIL="a"
       ANSI=1          <--在这个地方添加这条语句
       BOOK0="UV3\RELEASE_NOTES.HTM" ("uVision Release Notes",GEN)

网友H:
为什么要在KEIL里面编辑呢
在KEIL里面编辑有很多不便,而且看代码也不方便。用Source Insight编辑比较好。

网友I:
多少还是要编辑下的,比如你第一次编译,总会有点手误、或者语法错误,直接改的话就会容易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