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两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1-21):
单片机用5v电源,LC振荡电路要求要用8v电源。
想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开关管9014,开关管9014做LC振荡电路的开关,控制LC振荡电路的接通时间。
单片机5V电源用5V直流稳压电源,LC振荡电路8V电源用电池串联,两个电源共地,这样对系统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如果频率较高,需要考虑EMC设计问题,中低频无所谓,但二者都跟是否共地无关,多数情况应该共地。另外,电源像楼主那么设计不佳,不如考虑二次稳压方案,先8V后5V,或者振荡电路也采用5V设计,这一点肯定可以实现。

网友B:
2个地要分开回流

网友C:
应该二次降压,

网友:
选好合适的接地点,两电源使用没问题.

网友D:
8V加一个简单的78L05就可以提供5V供电了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简单的带有恒流源的差分放大电路差分部分用了一个电源,下边恒流源部分又用了一个电源,,,这电路怎么理解,怎么分析,总有一种分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