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一种天线好

楼主(2009-11-21):
要求设计一个遥控器,采用SI4421,因为体积的原因,不能外加天线。PCB天线从理论上讲太复杂,从PCB上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画出图中5种天线,哪一种好一些,是S形的好还是Z型的好,线的粗细有没关系。还是一个弓形的好。蛇形天线会有电感吧。大伙帮忙分析一下。板大小大约25mm×45mm。如果谁做过有好的效果可以再商量有偿。谢谢!

网友:
加跟导线盘在遥控器壳内或许效果更好.

网友A:
楼主要让他工作在哪个频段?不同的频段,天线肯定不一样的,感觉你在乱画,有没有按照天线理论去设计呢

楼主:
434频段,天线理论太深了,我也不是专业搞无线的。没有办法,

网友B:
当选C。
蛇形线虽然是一种很好的PCB印制电感,但是相邻平于导线产生的磁通在系统内部短路,只起到闭合磁路电感的作用,用来作滤波,研迟是可以的。
蛇形线不能有效地辐射电磁波,而且不同位置的导线辐射出来的电磁场互相干涉,用来作天线就不太明智了。
微波电路中,一般是用阿基米德螺旋线或蛇形线做电感,环形线做天线。你把C左端1/3的面积用来放蛇形线,其余地方放一半环天线比较好,形成一个加感天线。

网友C:
嗯,LS正解。
应该做成加感天线,一部分是电感,一部分是辐射段。尽量让辐射段不要缩短太多,然后根据实际长度计算加感系数和电感量

楼主:
说明

谢谢楼上两位,我找了一个Sonnet的软件,不过不会用,先看说明书。会了之后先模拟一下。看了半天,搞不清楚。这个软件太专业了。

网友D:
强贴留名。

再次顶礼白沫2位前辈。。。。。。。。。

网友E:
必须进行专业计算

楼主:
那个软件搞不懂,有没简单一点的

网友F:
把C的尾巴再直回到出发点,匹配电容。
想效率高点,就用条铁丝吧

楼主:
是收发一体的,环形电线只是接收吧。

网友G:
看过TI射频芯片的PCB天线参考设计,800多M的PCB天线面积大约25x8mm,2.4G的小一点15x6mm吧。频率越高的信号波长越短,感觉楼主的频率做成PCB天线应该很大才能工作好。
纯属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网友H:
除非要求的通讯距离很近,否则不要在这么小的尺寸上企图实现具有可用性的PCB天线,去市场上买成品天线芯或去天线厂定做吧,将你的“PCB天线”部份整个截掉,然后重新设计,天线芯一定可以放的下。

网友I:
我也蒙选C,再看高手说话,我竟然蒙对了。。。
莫非俺也是高手了?哈哈。。。

网友J:
我也是SI4421 布的比你的面积大很多 距离大约100M
使用的是433mHZ  你的是915mhz?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网友K:
433M的话,选C,最好把整个的半圆画完全。

网友L(2010-01-01):
别看资料,看强帖!

网友M:
最基础的 匹配

网友N:
找个专业的机子,山寨之~

网友O(2013-08-17):
学习了

SONNET Suites 针对当前三维平面电路和天线的设计挑战,尤其是微波、毫米波领域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需求,提供工业上最精确和可靠的三维平面分析工具。通过提供开放的接口和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帮助客户建立完整的设计流程,设计世界一流的产品。
Sonnet 广泛应用于解决 MMIC、RFIC、CPW、超导滤波器、LTCC、PCB 的电磁兼容和信号完整性、元器件设计、平面天线等领域。

网友P:
看起来都是 Monopole 的设计,板宽 25mm,半圆的长度最多也就 40mm,根本就不够四分之一波长(173mm),从这个角度来看,C 可能是最差的……

网友Q:
不错,以后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