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协处理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21):
mrc p15,0,r0,c1,c0,0
上面的这条协处理器指令中,有两个协处理器操作码,分别是0,0,又有两个协处理器寄存器C1,C0, 是将协处理器寄存器中的数据读到 R0,但是怎么会有两个寄存器呢C0,C1, 操作码0,代表的是执行的什么操作,如果换成1,或者是2呢,能不能指点一下,或者告诉我看什么书,或者下载什么文档,在网上找了一天啦,还是没有弄明白,只知道了个大概

非常感谢
thank

网友A:
一个是主寄存器,一个是辅助寄存器,关于协处理器 指令,你看你ARM对应的体系结构文档,有说明的
就是ARM 官方的文档。

网友B:
感谢是thanks或者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