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步进电机的驱动A3972

楼主(2009-11-21):
如题。
   做的毕业设计是关于步进电机的老师要求用A3972做驱动,资料不是太明白(关于两个桥的电流控制部分)。谢谢

网友A:
芯片内部的PWM电流控制电路可通过串行接口被设置为电流慢、快、混合衰减模式。
通过电机的电流是由电路内部的6位数/模转换器(DAC)输出和外部参考电压来共同决定的,其中的6位DAC决定了输出电流有2 6=64个等级。因此,DAC的值每增加1,输出电流会增加最大电流I-max的1.56%。

网友B(2010-02-08):
可以考虑下THB6128 和THB7128,控制相对容易些。
另外A3977   A3959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