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BISS0001的问题

楼主(2009-11-21):
上面的是供电和传感器部分。

boo1电路。

在测试中,我在boo1的2端口加了个发光管, 发现一上电 就亮(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然后熄灭,过个3s 后就又就自己一亮一灭起来了。 有时能灭的时间长点, 过一会又自己一亮一灭了。

    为了分析原因 我把传感器断开。 结果灯还是自己一亮一灭。

  但我在14端口直接接地或vcc ,boo1的 2端口的 灯就不会亮了。  说明boo1还是在工作的。

我分别换过传感器和boo1也没用。 换了一快pcb板 重新焊上去 也是这样的结果。
不知道是原理上出了问题。 还是pcb板画的不好。  我pcb板地线是(1mm)应该也够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还请各位高手 指教指教 谢谢了---------------

网友A(2010-05-27):
ai 这个问题居然没人回复。。

网友B(2011-05-15):
把电源部分搞好,对电源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