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是否能输出500k方波

楼主(2009-11-21):
单片机跟ADC0809相连,由于0809要500k的工作时钟,所以请问各位前辈,能否用软件的方法使51输出500k的方波呢

网友A:
楼主,可以用4027二分频呗!

楼主:
但是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就有1~4us啊,用定时器还能满足要求? 2# wangkj

网友B:
用C8051FXXX的肯定可以
普通51没这么快的...

另,0809不需要这么快的时钟信号...20K足够了

网友C:
最聪明的办法不是用软件来产生,而是用主时钟分频来做。如果主时钟速度够快,也可以用单片机的PWM功能。

网友D:
对ALE二分频就行了。

网友E:
用6M的51就行了啊

网友F:
6M好像不行吧!至少也得12M吧

网友G:
使用ALE脚
不访问片外存储器时,该脚以1/6的时钟振荡频率固定输出方波
看过不少书中介绍ADC0809应用的部分都是使用ALE脚,几分频就看你晶振了

网友H:
使用ALE脚,然后用74LS74进行四分频。或用软件进行模拟。

网友I:
可以用T2的频率输出功能产生

网友J(2010-05-05):
我也在做AD0809
普通的单片机用定时器输出是不可以的
用ALE端口接74ls74

网友K:
AT89C52硬件T2支持,完全硬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