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画过4层板,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2009-11-21):
小弟一直画 的是2层板,还算比较的熟悉,但是最近在画一块控制板,由于要有较多的芯片要VCC和GND,所以想画4层,可能比较合理,想在中间2层放置VCC和GND,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些小疑惑了,我如果需要讲TOP层和BOTTOM层的两个元器件要VIA孔连接,那么放置VIA时,岂不是碰到里面的VCC和GND这2层了?不知道小弟的疑惑是不是多余的,谢谢了!请指点一二

楼主:
请大家指点!真的不知道

网友A:
有本书,就叫什么PROTEL多层板设计来着,去网上书店找找。Protel 99SE多层电路版设计与制作(附光盘)

网友B:
当然不会碰到了!

网友C:
杞人忧天

网友D:
画双面板的时候,Vcc的过孔能被GND碰到吗?
当然不能(在你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规则默默发挥着效力拼死阻止Vcc和GND发生亲密接触……

同理,4层板中间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只要你不脑抽,断然不会勾搭上别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