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LM324放大问题.....

楼主(2009-11-22):
最近在做一个简单的脉搏测量器,传感器输出大概2mV、1.3Hz左右的脉搏信号,准备用lm324做两级放大1000倍,限于能力,在网上找了个324的应用图形进行仿真:
按照上图的设计放大倍数应该是1+R2/R1,也就是50倍,可是仿真后的波形却是,只放大了10倍左右,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模电已经忘的差不多了,所以还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图中的电容电阻都起到什么作用,参数的设定有什么问题没有。本人菜鸟,还请大虾们帮助,先谢过了。

网友A:
C1、C2加大1000倍试试

楼主:
好了,好了~~~~谢谢您的帮助~~~请教一下这个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B:
c1,c2信号是偶合电容,取100nf的话对于1.3HZ来说容抗太大了,不能忽略,因而影响到运放的放大倍数。

网友C:
高通的截至频率太低了,全被衰减了。

将电阻减少也可以

网友D:
小信号放大LM324效果不好,建议使用AD623或者AD620,对小信号放大效果很好的~!

网友E:
8# badboy1209

网友E:
同意8楼的观点,补充一点,此电路是一个归一化处理的典型放大器,R3和R5是提供基准的分压电阻
C3是基准滤波电容,R4是基准加入电阻,C2和C4是偶合电容,可选100U的高质量的电容。C4的输出到地加一个电阻,防止静电,保护放大器

网友F:
一个简单的脉搏测量器,传感器输出大概2mV、1.3Hz左右的脉搏信号

这个图不合适。频率很低,因此R1宜直接接地,而C1可以移至和R2并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