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倍压电路分析

楼主(2009-11-22):
【工作原理如图所示,220v电压经变压器B降压、D1-D4整流、C1滤波,此外D5、D6、C2、C3组成倍压电路(使得Vdc=60V)......】

弄不明白D5、D6、C2、C3是怎么实现倍压的????图中红色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倍压电路很多,先看看专门的倍压电路吧!

网友A:
还有,别圈了,不小心还以为中间那儿连接上了

网友B:
自己先去分析电容的充放电咯~

网友C:
精华帖中有个分析,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