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的 IO口问题

楼主(2009-11-22):
请问一下

AVR 的 IO口 设置为输入时, 是否启用上拉电阻
有什么区别啊
输入 启用和不启动
有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启动了 可以省掉像IIC就不要焊接上啦电阻了

网友A:
启用内上拉,就相当于加了10-100k的上拉电阻,不启用,端口就是高阻输入状态。I2c要不要上拉,要看速度和走线的长度,如果速度高,走线长度长,波形恶化,还是要用外部上拉的,就是说,关键看波形。

楼主:
高阻输入  基本上没电流输入啊

网友A:
是基本上没有啊,标准的CMOS输入端漏电流小于1uA

楼主:
还是老实点焊个10K电阻

网友B:
不启用内部上拉,端口的读入值是不确定的。如果这个端口用做串口的RX引脚或外部中断引脚又没有连接设备的话,有可能会由于外界的一些电磁干扰而引起误入中断。

网友A:
高阻输入的端口不允许悬浮,这是基本的设计规则,不启用内上拉,不代表就读不进数据,如果驱动方是推挽输出呢?楼上混淆了设计条件。

网友B:
TO LS:
我是说“又没有连接设备”,我想串口设备一类的东西,在实际应用或实验的时候总有拔下来的时候吧?在这种非常规情况就会误入中断甚至错误地接收到假数据。这个跟推挽不推挽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不启用内上拉,不代表就读不进数据

想不通

网友A:
TO LS:
我是说“又没有连接设备”,我想串口设备一类的东西,在实际应用或实验的时候总有拔下来的时候吧?在这种非常规情况就会误入中断甚至错误地接收到假数据。这个跟推挽不推挽有什么关系呢? ...
引用 网友B:

串口对外接出来使用的时候,一般都是RS232或者RS485接口,除了实验板。RS232和485在电缆拔出来的时候是有确定电平的。

网友B:
串口对外接出来使用的时候,一般都是RS232或者RS485接口,除了实验板。RS232和485在电缆拔出来的时候是有确定电平的。
引用 网友A:

“除了实验板”,难道做产品就没有两个TTL电平的USART通讯吗?
另外,由于485是半双工方式的,常见用**把接收使能RE和发送使能DE短接,这样在发送的过程中DE和RE都是高电平,RE为高电平即为禁止接收,RO端的输出是高阻,所以MCU的RX端口如果不加弱上拉,还是和悬空一样。

网友C:
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知道一个表

楼主:
没学过单片机的 人    直接学AVR  很多问题不清楚  问的问题都弱弱的 真的 不好意思

网友D:
开不开内部上拉,取决与你外部的电路。

网友E:
取决于外部电路.一般不需要开上拉

网友F:
高手进来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