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的设置

楼主(2009-11-22):
如图,怎样设置标题栏中各个参数的具体数值呢,按照书中所说的“设计-文档选项-参数”然后选中一个参数点击“编辑”,可惜在“参数属性”那里怎么改变它的数值都不会显示在原理图中的标题栏里,真是郁闷,麻烦大虾帮忙解决一下那么简单的问题,不胜感激啊

楼主:
人呢?!!是问题太简单了都不屑回答吗?!!

网友A:
都还没放上去它显示个啥啊

楼主:
:L,如果能显示的话我还用得着问吗

网友A:
别用系统自带的模板。
自己画一个,在相应位置把宏添上。

楼主:
回5楼,能详细说下具体过程吗

网友:
拿AD来说。tools/preferences/graphical editing  选中convert special strings.放text在你需要显示的地方,编辑属性选为某项如=date,再看显示的是不是你参数设定的date值?

顺便说一下.我不再回自己的一个关于altium的帖,并不表示我关于“altium有其它软件没有的功能”说完了。对bigcat的回复的反驳也先不发了。因为我的本意不是夸protel贬低其它软件而是反驳对它的不实之词。这些软件哪个都有各自的市场和用户。你不喜欢不用不就完了干嘛乱骂?

网友B:
LZ用的是什么软件?99se?DXP?右击有一个Document。。。。选项的,可以设置!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PROTEL DXP ,你能不能讲解下呢

网友A:
99SE下自定义带宏的模板可以这样:

首先新建个原理图,边框按照个人喜好或公司规范画好,然后自己做个标题栏,在其中的内容部分用Annotation的宏填充,如下:

做好的模板要在自己的原理图中引用,用模板菜单:

成品大概看起来这样:

其中右边这堆内容都是与文档参数对应的。

当然这只是个人喜好的用法。书上一般都有更加正规和便捷的模板用法。

楼主: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试了半天都没成功,不管我怎么设置,我用的是DXP 2004的,先说我是怎么设置原理图自带的标题栏吧首先新建一张原理图,显示的是系统自带标题栏
然后点击"设计"下的"文档选项",点击"参数"出现如下图

例如想修改日期,所以我双击参数里面的"Date",设置如下图

点击确定后,再点击"设计"-"模板"-"更新",然后设置如下图

确定后,出现如下图提示

确定后,标题栏中的"Date"没变化,还是显示2009-11-25,真是郁闷,麻烦各位帮帮忙,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因为你修改的那项参数与默认模板中的Date这个位置的宏无关。
你手工修改ModifiedDate这个宏的值试试。

楼主:
试过了,手工修改ModifiedDate这个宏的值后,日期还是没变化,无论怎么修改参数里的哪个宏,标题栏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还是一开始显示那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我也是用自己做的模板的,比那个自带的好看多了。

楼主:
回14楼,请教如何自制模板呢,具体步骤能说下吗

网友:
LZ我上边和你说了要设定了才能显示。而且要放置文字,并编辑才能显示。更完整的做法是放完这些特殊文字及表格(软件默认的图纸最好在DOCUMENT  OPTIONS设定里去除),要另存为模板文件。其它原理图就可以使用这个模板。下图以DXP中date的显示为例(要先设好date参数)

楼主:
首先,我的问题是如何在软件默认的标题栏里修改那些参数的值,使其显示出来,其次如何自制模板,如何保存自己制作的模板呢
楼上热心的大虾们所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感觉比较片面,使我现在一知半解
麻烦大虾们讲得详细点,最好有具体步骤,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在线等,今天搞了一天都没整出来,实在是郁闷)

网友D:
不做模板直接在这里写

楼主:
谢谢tyw大师的回答,我还香问下如何自制模板呢,是否用导线自己绘制呢

网友:
18楼的是99里的方法。DXP使用默认模板并显示特殊字符要用另一种特殊的方法。即我上面说的方法在默认模板文件里直接放置特殊字符。这样做的好处是标题栏里的文字是不可直接在SCH里修改的,避免误操作。关于默认模板文件楼主自己在安装目录找一下。是.schdot文件
若自己画模板用line,标准的做法是特殊字符要照我说的方法放置。当然也可直接放文字而不是特殊字符以后需要时改模板更新。
调用模板是design/template/set template file name,
关于模板还有一些未尽的话题,自制模板标准的做法是存为.schdot文件而不是.sch文件,还有若想新建原理图都自动带设好的模板则需要另一个设置。

网友D:
参考一下

是的拉.不过一般是找些现成模板修改较方便,"Protel 99 电器工程常用绘图元件 3.2M.rar"里面有些现成的模板,双点击具体说明内容就能修改了.

楼主:
实在是太感谢tyw和19611两位大师的帮忙了,也感谢ejack的例子和说明,特别是tyw提供的资料,对我帮助很大,我会认真看的,谢谢每一位热心帮助过我的人

网友E:
这个学习了,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