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前辈们给把把关

楼主(2009-11-22):
这个项目确实是自己接的实质性的第一个项目,之前大学只有过参加大赛的项目经验,当时得了个全国二等奖,可实际接应用项目才发现问题多多,真是差太多啊。

还是之前说过的多点温控系统,大厅内需要监控测量将近200个冷冻柜待测点,由pc机统一管理方便用户。之前我是想1根单总线悬挂所有的DS18B20。研究一段时间后来感觉不太可靠,按照大家的意见就换用485总线的方案,打算每个节点都放一个最简易的MCU进行测量和转化,通信协议用MODBUS,对于自己还是有难度的,现在正在研究中。

想让前辈们给把把关,照这个方案进行下去可行不?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希望朋友们多提意见,谢谢!
补充个问题:这个方案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

网友A:
    方案应该是可以了,估计通讯还会碰到些问题,那些协议文字很精炼(象天书,多写一个字也不肯),需要仔细推敲每个词每句话的意思,对照波形图弄明白前后相互关系,再用适当的单片机语言表达出来.
    需要有较扎实的定时中断使用基础,即你得确认你的程序语句在需要定时的时候确实正确无误地实现了,这样,你的通讯程序就有较大的成功率了.

网友B:
真的有必要用modbus吗?还是觉得它的名气比较大,要是系统和它沾上点边会显得有技术含量?我倒建议先把通讯协议用简单实用的代替,自己先定义一个巨简单的,先把系统实现,为自己增加点信心。然后再考虑是否有必要用modbus,事实上即使用modbus,通讯中的结构很多也是需要自己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我昨天简单看了下modbus协议,感觉好复杂.
我还看到一个很简单的通信方法,就是主机分别发送地址1,2,3,4…… 各分机可以先判断,是不是自己的编号,是的话就执行上传温度程序,分别执行下去.....。不知道这种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不能代替modbus等协议呢?

网友C:
485总线挂200个点,有可能不可靠,建议每条485线挂载在128个节点以内,最好在64节点。注意硬件上的上拉下拉,详见网上的RS485驱动接口设计文档。

楼主:
485总线挂200个点,有可能不可靠,建议每条485线挂载在128个节点以内,最好在64节点。注意硬件上的上拉下拉,详见网上的RS485驱动接口设计文档。
引用 网友C:
那比如我现在有将近200个待测点,如果64个负载的话,也就是每个负载得需要挂3个传感器器引出线伸向3个待测点吧。 您所说的文档是这个吗?

网友D:
modbus有那么难吗
很简单的协议
我第一个项目也是写个modbus栈
看看协议
看看例子
很快的

网友E:
RS485总线能挂多少个点,跟具体的芯片有关系。485标准是32个,但一些芯片已大大减小了每个接收器的消耗电流,比如SN75LBC184能挂64个节点,SN65HVD308能挂256个节点。当然如果你在AB线上加了一些电阻做电压偏置或阻抗匹配用,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网友F:
用modbus协议最简单。自己搞协议,会不断发现有缺陷不断修改很麻烦的。modbus协议在仪表中是很常见的,花点时间今后都有会有机会用到。

楼主:
恩 谢谢楼上各位 我正在研究modbus 不懂的还要向各位请教! 等我的系统通信成功后再看看485硬件设备以及挂负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