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与地址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昨天看了一本关于bootloader的书,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困惑:flash存储器数据总线是16位,所以地址总线是从cpu的A1-An接到Flash存储器的A0-A(n-1),因Flash是16MWord,那么n为21,即A1-A21接到Flash的A0-A20;
      然后我又看了不同的电路图,发现它们的Flash与地址总线的接法都不一样,地址总线的宽度我倒是明白,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地址总线与Flash连接有的从A0(LADDR0)开始,有的从A1(LADDR1),有的从A2(LADDR2)开始。

网友A:
16位存储器以半字方式操作,要求地址必须为偶数,也就是地址最低位为0,所以在电路设计中不用A0,可以防止读写数据地址操作出错。同理,32位存储器以字方式操作,要求地址为能够被4整除,也就是地址最低两位为0,所以同样将A1、A0设置为无效。

网友A:
我也是刚刚请教同学时,同学拿出了周工的回复信息。谢周工了,谢白冲了

楼主:
完全明白!!!!!!!!!!谢了

网友B:
二楼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A:
只不过是江湖救急,我也是同学凑巧遇到这个问题的,不过我感觉楼主问的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很全面,因为这样的问题不仅仅能在扩展flash中能遇见,像RAM,rom等的扩展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