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汇编跳转不到c中的主函数

楼主(2009-11-22):
各位好!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用的是OKI的ML69Q6203,ARM9的核。

  由于设备是别的工作做的,交接的时候也没弄清楚。所以到了我这就只有C文件和汇编文件,没有工程。由于这个设备没有使用操作系统,所以我用ADS1.2建了工程,把文件导入,编译发现一些错误,一一解决。到了最后没有错误了,也生成了bin。可是烧进去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看OKI给的一些例程,发现都使用了scf文件,于是我也使用了scf文件。调了半天,发现汇编的部分已经工作了,一直可以运行到跳转到主函数的那里。

  我把我的scf文件贴上,再把OKI的datasheet贴上,希望各位能帮忙看一下。
注:我以前是做硬件的,这个我接触的第一个程序。
  ROM 0x0  0x02000000
{
   CODE1 0x0
     {
     hkinit.o(Vector,+FIRST)
     hkinit.o(Startup)
     *.o(+RO)
      }
    DTAT1 0xc0000000
   {
        *.o(+RW,+ZI)
    }
   STACK   0x50000000
   {

     hksatck.o(+ZI)
  }

}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吧

网友B: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问题已经有了进展,可以运行到主函数里力,但是不能运行有变量的地方,一运行就报错。

怀疑是scf文件中的DATA部分有问题,请问DATA地址应该设置到哪里?还有堆栈,应该放到那个地方?

网友C:
是不是 内存控制器 没有开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是USB程序内的DMA么设置好。

现在程序都可以运行了。可是用PC连接该设备时提示没有得到状态?

大家能否给点建议,得不到状态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有个方向问题会查的快一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