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昆腾的触摸感应芯片开始使用PIC单片机做的

楼主(2009-11-22):
后来被ATMEL收购了,就用了ATMEL的单片机来实现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曾经是HOLTEK给它代工的,至于有没有MCHP,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只是一个软件专利而已,最早应该不是pic的

网友C:
触摸按键只要是个单片机,内部有比较器就可以做。

网友D:
昆腾是HT的48R05做的,两个IO一个按键,电荷迁移技术。

网友C:
电荷迁移到底是个什么技术? 谁知道原理?

网友A:
就是高速开关

网友D:
一个电容的电荷,转移到另外一个。计数多少次转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