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自激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22):
这个电路,是怎么自激的啊?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产生9V的电压啊

网友A:
TR1、R1、L1组成自激方波振荡电路,不过你的电路上L1电感的同名端没有标记出来

这个电路一般以前L1都采用变压器变成两个线圈,现在这个用一个线圈,原理相同,但分析的时候稍微复杂一些。

D1整流,因为输出是在TR1关闭的时候,电感能量无法通过TR1,只能通过D1,所以能产生高压,TR2和D2组成输出的电压反馈,控制在9V附近。

创易电子:专业电阻电容电感样品本
www.designeas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