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自激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22):
这个电路是怎么自激的,怎么能产生9V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去分析L1的质感电动势和互感电动势的方向,就会明白了

另外提示下:磁芯会饱和,这也是原理的关键

网友B:
TR1和电感组成振荡升压电路,D2与TR2实现稳压。
振荡原理是利用磁饱和时,使三极管退出饱和进入放大状态,次级感应电压减小,
因正反馈的作用使三极管快速截至。。。

网友C:
TR1的发射结,记得反向并一只二极管钳位,不然,量产中会换大量的三极管,出货了会大量的退货。

网友D:
磁耦合弛张振荡器。

网友E:
是不是把L1看成两个线圈来分析?

网友D:
6楼:
自耦变压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多谢了。以前还真没接触过这个概念。

网友F:
TR1的发射结,记得反向并一只二极管钳位,不然,量产中会换大量的三极管,出货了会大量的退货。
引用 网友C:

善意地请教一下,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网友G:
我来分析下,看对不对 ?
把L1看成一个自藕变压器后,初级接TR1的极电极,次极接TR1的基极,在上电后,由于TRI的漏电流,会使TR1慢慢导通,当TR1饱和导通后,此时初级磁饱和,电流最大,感应到次极的电流最小,使TR1由饱和导通转到放大状态.

楼主:
根据楼上的分析,那好像也震荡不起来...

网友H:
刚上电,通过电感L1,上拉电阻R1形成微弱TR1的Ib,于是就形成IC,
电感L1比较大电流流过。由于电感中的电流变化率由小到大,
所以L1就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压,通过R1叠加到TR1的B极,形成了正反馈
当TR1的IC放大到一定时,电感L1磁饱和,感应电动势消失。这时候TR1的IB
只能通过3V的电作偏置,所以IB电流小了,IC电流也小了。即流过电感中的电流变化率由大到小,
所以L1就感应出上负下正的电压,通过R1叠加到TR1的B极,使IB的电流更小,IC也会更小,直至
TR1截止,感应电动势消失,回到刚上电的状态循环。